接地电阻仪的简介及5种接线方法

楼主(2021-02-23):
    接地电阻仪的简介及5种接线方法

    在生活中,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仪表,但是有些仪表是一些专门的地方才会被用到的,那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接地电阻仪呢?

接地电阻仪

接地电阻仪是一种专门用于直接测量各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的仪表。接地电阻仪的优势测量范围广、分辨率高,量程从0.01Ω~1000Ω,分辨率0.01Ω,对0.7Ω以下接地电阻,也能准确测量。

    接地电阻仪的注意事项

    1.存放保管本表时,应注意环境温度湿度,应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为宜,避免受潮,应防止酸碱及腐蚀气体。

    2.测量保护接地电阻时,一定要断开电气设备与电源连接点。在测量小于1Ω的接地电阻时,应分别用专用导线连在接地体上,C2在外侧P2在内侧如图四所示:

3.测量大型接地网接地电阻时,不能按一般接线方法测量,可参照电流表、电压表测量法中的规定选定埋插点。

    4.测量地电阻时最好反复在不同的方向测量3~4次,取其平均值。

5.本仪表为交直流两用,不接交流电时,仪表使用电池供电,接入交流时,优先使用交流电。

6.当表头左上角显示“←”时表示电池电压不足,应更换新电池。仪表长期不用时,应将电池全部取出,以免锈蚀仪表。

    接地电阻仪的接线方法

    1. 两线法

    条件:必须有已知接地良好的地,如PEN等,所测量的结果是被测地和已知地的电阻和。如果已知地远小于被测地的电阻,测量结果可以作为被测地的结果。

    接地电阻仪的接线方法有几种

接地电阻仪

适用于:楼群稠密或水泥地等密封无法打地桩的地区。

接线:E+ES接到被测地,H+S接到已知地。

    2. 三线法

条件:必须有两个接地棒:一个辅助地和一个探测电极。各个接地电极间的距离不小于20米。

原理是在辅助地和被测地之间加上电流,测量被测地和探测电极间的电压降,测量结果包括测量电缆本身的电阻。

    适用于:地基接地,建筑工地接地和防雷球型避雷针QPZ 接地。

接线:S接探测电极,H接辅助地,E和ES连接后接被测地。

3. 四线法

基本上同三线法,在低接地电阻测量和消除测量电缆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时替代三线法,测量时E和ES必须单独直接连接到被测地。该方法是所有接地电阻测量方法中准确度最高的。

4. 单钳测量

    测量多点接地中的每个接地点的接地电阻,而且不能断开接地连接防止发生危险。

适用于:多点接地,不能断开连接,测量每个接地点的电阻。

    接线:用电流钳监测被测接地点上的电流。

    5. 双钳法

条件:多点接地,不打辅助地桩,测量单个接地。

接线:使用厂商指定的电流钳接到相应的插口上,将两钳卡在接地导体上,两钳间的距离要大于0.25米。

网友:
    接地电阻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