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板类型的连接器大家怎么走线

楼主(2021-02-23):
如图封装不是沉板的类型的封装,大概图示是那样子。想问大家B1B2那一排怎么走线出去?

网友A:
    正好有一个TYPE c的接口,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使用的是4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一个TYPE c的接口,你可以参考下,

    沉板类型B1那一排挨着板边了,就是我图示红线是板边,只能往箭头方向走

楼主:
    补个图,红色是板框

网友:
    无处可走就用激光孔  打盘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沉板类型B1那一排挨着板边了,就是我图示红线是板边,只能往箭头方向走

那你最好换一个接头 用那种可以夹板子的类型

    yqm
    能不能上个接头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最好换一个接头 用那种可以夹板子的类型

    这个有考虑过,不过那种夹板的没有固定孔,担心不牢固,最后就选这种有插脚的固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最好换一个接头 用那种可以夹板子的类型

 找夹板母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