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ematica中Sin[1/2ArcSin[x]]怎么化简?

楼主(2021-02-23):
试了各种手段,都没成功,不知有无简洁的方法?

In[82]:= TrigExpand[Sin[1/2 ArcSin[x]]]

Out[82]= Sin[ArcSin[x]/2]

In[91]:= FullSimplify[Sin[1/2 ArcSin[x]],  Assumptions -> ArcSin[x] > 0 && ArcSin[x] < Pi]

Out[91]= Sin[ArcSin[x]/2]

In[92]:= FullSimplify[Sin[1/2 ArcSin[x]],  Assumptions -> x > -1 && x < 1]

Out[92]= Sin[ArcSin[x]/2]

网友A:
    你想要的什么样的结果?手算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什么样的结果?手算是否可行

不用三角函数表示的结果,    可以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