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设置差分走线控制90欧姆阻抗?

楼主(2021-02-24):
AD怎么设置差分走线控制90欧姆阻抗?2 f: I: V6 C" M7 S

网友:
    你可以利用板層堆疊器設定阻抗,目前上面參數都是內建的,你必須與板廠溝通來得到實際的值

网友:
    人家这个EDA365好像有个可以计算阻抗的软件,你可以试着用一下

网友:
    可以在工艺说明里备注,制版厂在生产的时候会给你做阻抗匹配的

网友:
    一般只要知道这组差分控多少然后交给板厂,说明要求就会按照要求来打板。如果在pcb中控制90欧姆可以走4对8的走线。

网友:
    必須先知道板層疊構(PP /CORE...)的介電常數,然後用軟體計算(polar....)得出你要的線寬與線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