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贴通孔一体的焊盘怎么使内层无焊盘

楼主(2021-02-24):
表贴通孔一体的焊盘怎么设置使内层无焊盘      现在是没有设置内层的焊盘,这样内层是没有显示焊盘,但是铺铜皮还是会自动避让,而且走线经过过孔的时候是没有DRC的。这样设置焊盘是否可行,孔还是通孔还是吗?

网友A:
你这种设置就是通孔了!要是想只有表层有焊盘,可以在封装里面顶底层各放一个表贴焊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设置就是通孔了!要是想只有表层有焊盘,可以在封装里面顶底层各放一个表贴焊盘就好了~

我现在表层是有焊盘的,因为不想要内层焊盘所以没有设置内层的信息,这样内层显示是没有焊盘了,但是内层敷铜皮的时候还是会自动避让,而且在过孔上走线没有DRC,没有DRC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你到底是通孔还是表贴?通孔设置Line to Thru Via Spacing。 表贴就按上面说的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通孔还是表贴?通孔设置Line to Thru Via Spacing。 表贴就按上面说的做就好了

表贴的,但是要在上面打过孔,我现在是过孔直接在pad上设置了

网友B:
你不想要的“内层焊盘”准确地说应该是“不要'内层焊环' ”,焊盘的钻孔和孔壁镀铜还是需要的。所以铜皮和走线还是需要避让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想要的“内层焊盘”准确地说应该是“不要'内层焊环' ”,焊盘的钻孔和孔壁镀铜还是需要的。所以铜皮和 ...

是需要,所以我想问现在这样制作的pad是不是有问题,因为现在内层铜皮还是会自动避让焊盘,然后内层走线经过过孔是没有DRC的

网友B:
我不用C软件,凭猜想给两个办法哈,1是你现在这个焊盘和通孔焊盘相比,只有Default Innernal那里有差异,其他都一样的话,那判断焊盘设置应该没问题。2是在Default Innernal那里将焊环宽度设置为0.01mm,看看DRC是否报错。我感觉多半是DRC设置有问题,没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用C软件,凭猜想给两个办法哈,1是你现在这个焊盘和通孔焊盘相比,只有Default Innernal那里有差异,其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4-09):
要么同网络,要么规则没有打开,应该是规则设置问题

网友(2021-06-20):
内层焊盘做不到的,你画了板厂也做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