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与Arduino通讯,按键输入控制LED(两种方式)

楼主(2021-02-24):
    matlab与Arduino通讯,按键输入控制LED
    • 实验材料
    • 实验步骤
    • 实验现象
    • 函数介绍
    • 利用simulink读取按键状态,控制输出。

    实验材料
• Uno R3开发板
    • 配套USB数据线
• 1个轻触按键
    • 用开发板自带的LED(引脚13)

实验步骤
① 根据原理图搭建电路,实验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② 新建sketch,拷贝如下代码替换自动生成的代码并进行保存。

    const int keyPin = 7; //按键管脚定义
    const int ledPin = 13;//LED灯管脚定义
    /**********************************/
    void setup()
    {
inMode(keyPin,INPUT);//设置引脚7为按键输入
      pinMode(ledPin,OUTPUT);//设置引脚13为LED输出

    /**********************************/
    void loop()
{

oolean Value=digitalRead(keyPin);//读按键的状态赋值给Value
      //检查按键是否按下
      if(Value ==HIGH )
      {
    digitalWrite(ledPin,LOW);

      else

    digitalWrite(ledPin,HIGH);
      }
}

    实验现象
    按下按键,LED灯点亮。放开按键,LED灯熄灭。

函数介绍
digitalRead()
    • 描述:读取指定数字引脚的值
• 函数原型:digitalRead(pin)
• 参数:要读取的数字引脚编号
• 返回值:HIGH(1)或LOW(0)

    利用simulink读取按键状态,控制输出。
    一如既往的简单,利用硬件支持包中的模块组建如下模型,一个数字量的读,一个数字的写,输入直接给输出,但simulink默认是低电平有效,需要加一个取反模块。环境的配置及部署方式请参见: 我的博客MATLAB与Arduino通讯,点亮双色LED.

这里就部位大家展现图形化编程的程序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变一下

网友:
    matlab与Arduino通讯,按键输入控制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