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vi与vim使用与区别

楼主(2021-02-24):
【1】VI与VIM区别

它们都是多模式编辑器,不同的是vim 是vi的升级版本,它不仅兼容vi的所有指令,而且还有一些新的特性在里面。

vim的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级撤消
我们知道在vi里,按 u只能撤消上次命令,而在vim里可以无限制的撤消。

2、易用性

vi只能运行于unix中,而vim不仅可以运行于unix,windows ,mac等多操作平台。

3、语法加亮
vim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加亮你的代码。

4、可视化操作
就是说vim不仅可以在终端运行,也可以运行于x window、 mac os、 windows。

5、对vi的完全兼容
某些情况下,你可以把vim当成vi来使用。

vi和vim都是Linux中的编辑器,不同的是vim比较高级,可以视为vi的升级版本。vi使用于文本编辑,但是vim更适用于coding。

【2】VI模式

vi有3个模式:命令行模式 (command mode/一般模式)、文本输入模式 (input mode/编辑模式)、末行模式 (last line mode/指令列命令模式)。

命令行模式 (command mode/一般模式)

  任何时候,不管用户处于何种模式,只要按一下“ESC”键,即可使Vi进入命令行模式;我们在shell环境(提示符为$)下输入启动Vi命令,进入编辑器时,也是处于该模式下。
  在该模式下,用户可以输入各种合法的Vi命令,用于管理自己的文档。此时从键盘上输入的任何字符都被当做编辑命令来解释,若输入的字符是合法的Vi命令,则Vi在接受用户命令之后完成相应的动作。但需注意的是,所输入的命令并不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若输入的字符不是Vi的合法命令,Vi会响铃报警。

文本输入模式 (input mode/编辑模式)

  在命令模式下输入插入命令i(insert)、附加命令a (append)、打开命令o(open)、修改命令c(change)、取代命令r或替换命令s都可以进入文本输入模式。在该模式下,用户输入的任何字符都被Vi当做文件内容保存起来,并将其显示在屏幕上。在文本输入过程中,若想回到命令模式下,按”ESC”键即可。

末行模式 (last line mode/指令列命令模式)

  末行模式也称ex转义模式。
i和Ex编辑器的功能是相同的,二者主要区别是用户界面。在Vi中,命令通常是单个键,例如i、a、o等;而在Ex中,命令是以按回车键结束的正文行。Vi有一个专门的“转义”命令,可访问很多面向行的Ex命令。
  在命令模式下,用户按“:”键即可进入末行模式下,此时Vi会在显示窗口的最后一行(通常也是屏幕的最后一行)显示一个“:”作为末行模式的提示符,等待用户输入命令。多数文件管理命令都是在此模式下执行的(如把编辑缓冲区的内容写到文件中等)。末行命令执行完后,Vi自动回到命令模式。

【3】VIM模式

vim一共有4个模式:

正常模式 (Normal-mode)

插入模式 (Insert-mode)

命令模式 (Command-mode)

可视模式 (Visual-mode)

正常模式

启动vim后默认处于正常模式。不论位于什么模式,按下键(有时需要按两下)都会进入正常模式。

插入模式

在正常模式中按下i, I, a, A等键,会进入插入模式。

现在只用记住按i键会进行插入模式。在插入模式中,击键时会写入相应的字符。

命令模式

在正常模式中,按下:(英文冒号)键,会进入命令模式。

在命令模式中可以执行一些输入并执行一些vim或插件提供的指令,就像在shell里一样。这些指令包括设置环境、文件操作、调用某个功能等等。

常用的命令有:q(退出)、q!(强制退出)、w(保存)、wq(保存并退出)。

可视模式

在正常模式中按下v, V, +v,可以进入可视模式。

可视模式中的操作有点像拿鼠标进行操作,选择文本的时候有一种鼠标选择的即视感,有时候会很方便。

打开文件、保存、关闭文件(vim命令模式下使用)

命令的使用请先按ESC进入命令模式!

vim filename       //打开filename文件

:w vpser.net //保存至vpser.net文件

:q          //退出编辑器,如果文件已修改请使用下面的命令

:q!        //退出编辑器,且不保存

:w        //保存文件

:wq         //退出编辑器,且保存文件

:x          //退出编辑器,且保存文件

修改:Insert键

插入文本或行(vim命令模式下使用,执行下面命令后将进入插入模式,按ESC键可退出插入模式)

a      //在当前光标位置的右边添加文本

i       //在当前光标位置的左边添加文本

A     //在当前行的末尾位置添加文本

I      //在当前行的开始处添加文本(非空字符的行首)

O     //在当前行的上面新建一行

o     //在当前行的下面新建一行

R    //替换(覆盖)当前光标位置及后面的若干文本

J    //合并光标所在行及下一行为一行(依然在命令模式)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