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低侧采样的运放电路产生地干扰,这是为啥?

楼主(2021-02-24):
低侧采样的运放电路产生地干扰,这是为啥?1 `8 p# i5 A. ~* i

网友:
    建议采用多点一地,就像音响电路一样,每路运放的地都要分开

网友:
    然后在一个点上集中

网友:
    如果你的电路单独运行没问题的话,看看你的12V-CTRL是不是和电机电源是同一个电源,如果是最好把电机供电回路和采样电路隔开或者单点接地,不然地线上电流干扰太大了,这里不知道你采集的什么信号,如果是通过采样电阻采集电流,最好用电流采样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