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闪存和混闪存储二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2-24):
    全闪存和混闪存储二者有什么区别?$ }+ \3 W8 A$ [

网友:
    存储阵列根据软件栈和硬件设计的区别,分为全闪和混闪两种存储形式,混闪是一种使用SSD作为性能提速层,一般如二级缓存、自动分层技术;HDD作为主要存储介质的使用,通过SSD与HDD的混合使用,达到存储性能提升的目的。

网友:
    而全闪存储是软件栈全面针对SSD介质进行优化,同时使用SSD作为存储介质的存储系统,充分利用SSD介质的低延迟和高IOPS等优势,为客户的生产业务提供有力的支撑和性能保障,除此之外,HDD和SSD的原理差异,也导致全闪阵列的功耗可以更低,工作温度范围更大,也不必过于担心在一些特殊环境下的物理震荡、冲击带来的存储系统安全影响。

网友:
    问到我的知识盲区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