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铜率差异对介厚控制及电镀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21-02-24):
??残铜率差异对介厚控制及电镀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拼版内层图形采用线宽为177.8 μm的线路,通过调节线路间距获得残铜率分别为0%-100%的模块(步长为10%),外层残铜率设计为20%、33%和50%。

网友:
    蚀刻后切片分析拼版不同位置处介厚、线宽和铜厚差异,并采用软件计算其对阻抗的影响。

网友:
    流程设计:开料→内层图形→压合→板镀→外层干膜→图形电镀→外层蚀刻→测试  不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