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不适当时可能会导致晶振不起振,从而发生失效故障,该怎么选

楼主(2021-02-24):
选择不适当时可能会导致晶振不起振,从而发生失效故障,该怎么选

网友:
    物料参数选型错误导致晶振不起振

网友:
    A、等效负载需要 6PF 而选择了 15PF;

    B、频率误差(ppm)太大,导致实际频率偏移标称频率从而引起晶振不起振;

C、负性阻抗过大太小都会导致晶振不起振

网友:
    内部水晶片破裂或损坏导致不起振

网友:
    晶振内部水晶片上附有杂质或者尘埃等导致晶振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