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器是干什么的_耦合器加多少油合适

楼主(2021-02-24):
在微波系统中,往往需将一路微波功率按比例分成几路,这就是功率分配问题。实现这一功能的元件称为功率分配元器件即耦合器,主要包括:定向耦合器、功率分配器以及各种微波分支器件。
耦合器又称功率分配元器件,根据其在不同的电子设备中显示不同的特性,耦合器又可以分为定向耦合器、功率分配器以及各种微波分支器件。比如在光纤传输中我们可能用到光纤耦合器,在此过种主要作用是用于实现光信号分路/合路,或用于延长光纤链路的元件。而我们通常使用中的一些动力系统中又有液力耦合器,其主要作用是将动力源与工作机连接起来,依靠液体动量矩的变化传递力矩的液力传动装置。
综上可知,我们通常所说的耦合器主要是连接两个设备中间的一个传输或者是分路的一种电子元器件
液力耦合器加油量70%-80%,普通限矩型液力偶合器在额定功率对应80%充液量,不充满,注油口从垂直方向倾斜45°,加油到此处刚好能流出来即可。通常YOX型耦合器加油范围:40%~80%。
液力耦合器根据类型的不同,加的油也不同:加油项:通常是8号液压油、32号液压油等难燃液压油,20号透平油,6号8号液力传动油都可以。特别的,是不能加齿轮油的。油太少传递功率达不到容易发热,太多容易从油封处漏油。

网友:
耦合器又可以分为定向耦合器、功率分配器以及各种微波分支器件

网友:
    还有光电耦合器,广泛应用于隔离式开关电源,防止触电事故。本质上是电控直流开关,通过光做媒介,使控制电路和被控制电路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