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图中电路是什么模块,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2-24):
想问一下图中电路是什么模块,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黄色的是电容,1000pF100V,如果是用在超声波发生器,有可能是用作三点式起振的电容,也有可能只是用于滤波和波形校正的,要看原理图。

网友:
烧坏了,已经去除丝印了

网友:
    需要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