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泰克示波器的 FFT 功能可以看到开关电源的辐射的频率及幅度,但是这里面的幅度的...

楼主(2021-02-24):
用泰克示波器的 FFT 功能可以看到开关电源的辐射的频率及幅度,但是这里面的幅度的值与认证中心的值的概念是一样吗?假如不是,怎样转换?而且,假如在看波形时选不同的 V/DIV,在 FFT 状态下有不同的幅度,是否正常?---我用的型号是 TDS1012。

网友:
使用示波器的 FFT 功能测得的幅值只能作为定性的分析,而不能作为定量的分析,因此只具备参考价值

网友:
如果希望对频谱幅度进行分析可选择 Blackman-Harris 窗口,这样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当转换 V/div时一定会对 FFT 的幅值产生影响,因为这是受到示波器本身的 ADC 的分辨率限制,所以为了提高测量精度,一般会选择将波形尽可能占满整个屏幕(但决不能超出屏幕),也就是选择较小的 V/div 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