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应该要怎么画?

楼主(2021-02-24):
有一个下面这样的 4 ×4 的矩阵,想要画一个这样的图,图中每个小方块的颜色代表着矩阵中的元素的值。请教大神,这个应该要怎么画?之前我尝试过用论坛上的朋友说的 suRFace 的函数,但是4 ×4 的矩阵画出来的是3×3的图,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矩阵例如:
[1    0.8    0.6    0.7
0.8    1     0.5    0.6
0.6   0.5     1    0.75
0.9   0.6   0.75    1]

想要画出来这样的图:

网友:
l=20*[1    0.8    0.6    0.7
0.8    1     0.5    0.6
0.6   0.5     1    0.75
0.9   0.6   0.75    1] ;
RGB = label2rgb(l);
figure
imshow(RGB)
这样就好啦,因为 label2rgb函数要求数值为整数,所以乘以20,但是不影响颜色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