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受电设备

楼主(2021-02-24):
POE受电设备接收到POE供电,收到的电压是直接给DC-DC芯片转成自己的电压嘛,还是收到的电压中间要接什么嘛再到DC-DC芯片

网友:
    POE需要接收协议的,然后才是DCDC

网友:
    POE系统包括供电端设备(PSE, Power Sourcing Equipment)和受电端设备(PD, Powered Device)两部分。
    PD设备提供48V到低电压的转换

    怎么两个账号提的问题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