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直接导allegro16.5文件,显示错误,是不是少装什么插件

楼主(2021-02-24):
根据网上的建议操作,我的AD为14版本,allegro为16.5版本打开AD软件,执行以下命令:
  • File->Import Wizard(导入向导)命令,再执行next
  • 弹出一个可以选择的界面后选择Allegro Design Files;
  • 再next;接着选择需要导入AD10中的brd文件;
  • 此后,一直的next,即出正常的导入AD10软件中;
  • 最后,allegro brd文件成功导入到ad10软件中,即allegro pcb转化为protel pcb。
结果第二步出现的界面一片空白,软件关闭。并显示      是缺少什么工具吗?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台式和笔记本,同个版本分别试了,都是一样的警告,会不会跟我的软件版本有关,我的是免安装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和笔记本,同个版本分别试了,都是一样的警告,会不会跟我的软件版本有关,我的是免安装版本。

这个就不清楚了,一直用09版本的转,没用过高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