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 用dashboard无法打开打开expeditionpcb

楼主(2021-02-24):
运行环境是在虚拟机WIN7 64位,刚开始安装完成正常使用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无法打开expeditionpcb了,还请大佬帮帮忙,解释一哈应该是哪儿的问题,
EE7.9.5版本是EE7.9.5_ESDM.ix2k

网友A:
不用dashboar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dashboard呢?

不用dashboard也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用dashboard也不行

直接打开没反应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有木有警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有木有警告什么的

没有警告,就是没反应,dashboard能看到的就是start之后就直接stop了

网友:
重新switcher,或者重装

网友:
请问7.9.5需要在什么环境下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