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焊盘斜着摆 报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1-02-25):
   在画一块板子,画封装的时候没出什么问题,放在板子里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把元器件斜着摆就会报错,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元器件是个立贴的6pin  type-c接插件。

报错的内容:Clearance Constraint (Collision<0.2mm)Between Pad an BottomLayer And Pad on MultiLayer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Between Pad on BottomLayer And Pad on MultiLayer

楼主:
我铺铜了才发现  铜的形状和实际上是不符的,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左上角显示的就是那个报错

楼主:
铺铜才发现有问题    有没有大佬能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帮你顶一下,看看大佬们是怎么解答的

网友A:
    在规则设置里改一下焊盘间距,直接改成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设置里改一下焊盘间距,直接改成0就行

改了,还是不行,这个不像是焊盘间距的问题,像是焊盘翻转了45°,但是椭圆通孔没有翻转过来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这个不像是焊盘间距的问题,像是焊盘翻转了45°,但是椭圆通孔没有翻转过来的样子

    那你就单独调整那个焊盘的角度,和器件的角度一致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单独调整那个焊盘的角度,和器件的角度一致看看行不行

    单独怎么调啊,这是个整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怎么调啊,这是个整体啊

可以把元器件打散的,我用的是AD17,双击元器件将下图中红框的√取消就可以了,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元器件打散的,我用的是AD17,双击元器件将下图中红框的√取消就可以了,你试试吧

    单独偏转了   这种现象基本算是知道报错的原因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怎么改啊
    你们也是这种情况,还是只有我是这么个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偏转了   这种现象基本算是知道报错的原因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怎么改啊
你们也是这 ...

倾斜器件也做过,但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斜器件也做过,但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把孔的形状从椭圆改成了长方形就不报错了,但是改成椭圆形还是会出问题

    没办法了  只能改成长方形  将就着用了

网友:
    这也许就是破解版的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