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一个器件比如它叫U4,它在原理图分布在了不用的位置(距离不是很近)U4A和U...

楼主(2021-02-25):
请问如果一个器件比如它叫U4,它在原理图分布在了不用的位置(距离不是很近)U4A和U4B,画原理图库的时候分开画,然后倒入PCB时候AB会有两个完全一样的pcb库文件,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A:
    你检查一下原理图库,U4的原理图是不是没有使用Part来画??

网友:
    画原理图库的时候分开画,什么意思两个独立的元器件吗,那肯定是两个封装啊,画原理图库的时候,先画一部分,再建立New Par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原理图库,U4的原理图是不是没有使用Part来画??

    这个在哪里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哪里看啊?

    像下图这样的,Part是指一个元器件的子部件,他们互相之间会形成联系组成一个器件,此时他们只有一个PCB封装,如果你的U4A和U4B是两个单独的原理图封装,那就相当于是两个独立的元器件,那在PCB中当然会出现两个PCB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下图这样的,Part是指一个元器件的子部件,他们互相之间会形成联系组成一个器件,此时他们只有一个PCB ...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器件,原理图有两部分,然后出现了两个封装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