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虚拟机 打不开的各种问题

楼主(2021-02-25):
1.

解决方法:
例如我们的配置文件是:E:\安装软件_学生\Linux\hadoop_image\hadoop\hadoop.vmx。

那么我们就打开:E:\安装软件_学生\Linux\hadoop_image\hadoop\,删除:*.lck文件夹或者*.lck文件。一般来说这样就可以解决VMware Workstation该虚拟机似乎正在使用中的问题,如果不行就删除后重启下电脑一定行的。
2.

解决方法:
删除虚拟机目录下的(如图中标明的就是D:\VMWorks\YeZiZxWeb这个目录)三个 *.lck文件夹,启动正常

3.

解决方法:

(1)创建好虚拟机之后,别打开电源,然后到建好的虚拟机文件夹里,

    找到后缀vmx的文件,记事本打开。
(2)找到vmci0.present=‘TRUE’,把TRUE改为FALSE。保存。即可

.lck 文件是VMWARE软件的一种磁盘锁文件,由于虚拟磁盘(.vmdk)本身有一个磁盘保护机制,为了防止多台虚拟机同时访问同一个虚拟磁盘(.vmdk)带来的数据丢失和性能削减方面的隐患,每次启动虚拟机的时候虚拟机会使用扩展名为.lck(磁盘锁)文件对虚拟磁盘(.vmdk)进行锁定保护。当虚拟机关闭时.lck(磁盘锁)文件自动删除。可能由于各种非正常关闭虚拟机,而虚拟机还没来得及删除系统上的.lck(磁盘锁)文件,所以当下次启动虚拟机的时候出现了报错信息。

网友:
VMware虚拟机打不开的各种问题解决办法,好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