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pice的这几个基本概念及用途一定要搞清楚

楼主(2021-02-25):
Pspice基本分析概念及用途
orcad中的PSpice可以对电路进行各种数模混合仿真,以验证电路的各项性能指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PSpice的主要功能是将Capture CIS产生的电路图或文本文件(扩展名为.cir)进行处理和仿真,同时,运用附属的波形观察程序Probe对仿真结果进行观察和分析。在PSpice中,可以分析的类型有以下几种,具体的功能如下:
1:直流工作点(Bias Point)分析。直流工作点分析是其他电路分析的基础,在进行其他分析之前,系统会自动计算直流工作点,以确定电路的初始条件和将电路中的非线性器件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线性化模型参数。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系统会把电感短路,电容开路,然后计算电路中各个点的仿真参数。
2:直流分析(DC Sweep)。也叫直流扫描分析,是指电路中的某数在一定范围变化时,电路的直流输出特性的分析和计算。
3:交流分析(AC Sweep)。主要功能是计算电路的交流小信号线性频率响应特性。包括幅频和相频特性,以及输入和输出阻抗等。
4:噪声分析(Noise)。在每个设定的频率点上,计算电路制定输出端得等效输出噪声和制定输入端的等效输入噪声电平。
5:瞬态分析(Trans)。在指定输入激励信号的作用下,电路输出的瞬态时域响应的计算,进行瞬态分析时,电路的初始状态可以由用户指定,当用户无指定时,系统自动将直流工作点计算值作为系统的初始状态。
6:统计分析。包含蒙托卡诺分析和最坏情况分析。为了模拟实际生产中因元件值具有一定分散性,PSpice 提供了蒙托卡诺分析功能,在进行该分析时,系统首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元器件值分布规律,然后多次重复进行指定的电路特性分析,每次分析采用的原件值都从元件值分布中随机抽取,当完成多次电路特性分析后,对每次分析结果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就可以得到电路的分散变化规律。最坏情况分析是指电路中的原件都处于其容差边界时的电路输入输出特性的分析,是蒙托卡诺分析中的极限情况。
7:参数扫描分析。是指定参数按照指定的规律变化时,电路特性的分析和计算。8:温度分析。PSpice程序通常是指在标准温度即27℃进行各种分析与模拟,当用户指定温度时,可以分析在不同温度下的特性。
9:灵敏度分析。计算电路中元件的参数变化对输出变量的影响,它包含直流灵敏度和交流灵敏度。
直流灵敏度是指在直流分析时,计算电路制定输出端对所有元件参数单独变化时的灵敏度。
交流灵敏度是指在指定的频率范围内的每个频率点上,计算电路的输入输出变量对全部元件参数变化的灵敏度。

网友:
PSpice的这几个基本概念及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