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超频有哪些好处与坏处?

楼主(2021-02-25):
CPU超频有哪些好处与坏处?

网友:
    能够让cpu发挥更强大的性能,可以使工作频率提高,让其在高于其额定的频率状态下稳定工作

网友:
    超频通过调整硬件设置,提高芯片的主频来获得超过额定频率性能的技术手段,超频的目的是提高处理器的GHz等级,以便它每秒钟能够经历更多的时钟周期。

网友:
    CPU超频虽好,但也有不少坏处。CPU超频好处说白了就是可以人为的提高CPU的外频或倍频,以使CPU、系统和内存的性能也同时提升。

    CPU超频也会带来发热的危险。在让电脑部件高于额定参数运行的时候,它将产生更多的热量。如果没有充分散热的话,系统就有可能过热。超频的另一个"危险"是它可能减少部件的寿命。在对部件施加更高的电压时,它的寿命会减少。小小的提升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如果打算进行大幅超频的话,就应该注意寿命的缩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