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眼图不在X轴中间怎么设置?

楼主(2021-02-25):
眼图不在X轴中间怎么设置?
如图所示,感觉X方向上偏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没做过这类仿真,不懂

网友A:
    仿真什么信号 PAM4?

网友A:
    这里定义坐标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什么信号 PAM4?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定义坐标不是

    这个是坐标可以改,但是时间轴不一样了啊,一般不是现在2个UI的时间吗,一个UI的眼图在中间,  要是改了时间轴,显示不完整了

楼主:
    通道是一样的,就是换了个S参数就变这样了

楼主:
    一般不是类似这样靠近中间的吗?
    一样的通道,换个其他S参数就变了,都是默认的没设置什么东西,感觉好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方便加下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