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方面经验 如何解决继电器触点粘连问题

楼主(2021-02-25):
如何解决继电器触点粘连问题7 ^7 n6 N! c, K

网友:
    触点是继电器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触点的状态明显受触点材料、加在触点的电压及电流值(特别是接入时及截断时的电压、电流波形)、负载种类、通断频率、环境情况、接触形式、触点的通断速度振荡现象的多少等影响,以触点的移动现象、粘连、异常消耗、接触电阻的増大等故障现象出现。

网友:
    触点粘连往往是决定继电器寿命的关键因素,但冲击电流、反向电压不可避免时,更关键的就是考量继电器触点材料的耐粘连性能,

网友:
    触点的移动现象、粘连、异常消耗、接触电阻的増大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