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视频网络传输协议有哪些,RTSP/RTMP/SRT/NDI协议之间特点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1-02-25):
音视频网络传输协议有哪些,RTSP/RTMP/SRT/NDI协议之间特点分别是什么?

网友:
    RTSP协议是最早的视频传输协议,RTSP是实时流传输协议,是TCP/IP协议体系中的一个应用层协议,RTSP定义了一对多应用程序如何有效地通过IP网络传送多媒体数据。RTSP在体系结构上位于RTP和RTCP之上,它使用TCP或UDP完成数据传输

网友:
    RTMP协议就像一个用来装数据包的容器,这些数据既可以是AMF格式的数据,也可以是FLV中的视/音频数据.一个单一的连接可以通过不同的通道传输多路网络流.这些通道中的包都是按照固定大小的包传输的。

网友:
    SRT协议是(Secure Reliable Transport)的简称,SRT是允许直接在信号源和目标之间建立连接

    NDI协议(Network Device Interface)是种IP网络设备接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