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时,不同铜厚对应的可蚀刻的线宽和线间距最小时多少?

楼主(2021-02-25):
    如题,PCB制作时,不同铜厚对应的可蚀刻的线宽和线间距最小是多少?
常规我们做1盎司、0.5盎司,线宽,间距4mil,
    如果是2盎司、3盎司这个可加工的线宽、线距参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A:
    这个主要看要过多大电流了,相应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要过多大电流了,相应调整

不考虑铜导线的载流,想了解工艺上在制造时的不同铜厚蚀刻的线宽,线距情况。例如我10mil线宽、10mil线距,不可能做到很厚的铜厚,会有一个工艺上的限制。

网友:
    针对不同厚度铜皮,线宽线距是有一定要求的,否则板厂无法加工,铜皮越厚,线宽线距值越大,考虑加工余量,2OZ一般表层8mil/8mil,内层6mil/6mil,实际数值最好咨询相应的板厂

网友(2021-07-22):
    每个工厂对应的标准不一样,可以加个微信 我把我司制程能力发你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急速交期,2小时快速报价+样品最快24小时
    制程能力,最高40层+最小贴装01005+最小BGA间距0.2mm
特色优势,整机组装+BGA返修植球+品质第一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