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Model reference转化为Subsystem

楼主(2021-02-25):
请问有没有办法将Model reference转化为Subsystem?
找到了将Subsystem转化为Model reference的函数:Simulink.SubSystem.convertToModelReference。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函数或者方法能反过来转化?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
clear;clc
bdclose('all')
dbstop if error
sys=gcs;
open_system(sys)
[refMdls,mdlBlks] =find_mdlrefs(sys);
num_refMdls=length(refMdls)-1;
%%
new_system('null_model_with_subsys')
open_system('null_model_with_subsys');
add_block('built-in/Subsystem', 'null_model_with_subsys/null_subsystem')
%%
for i=1:num_refMdls
    load_system(refMdls{i,1})
  Simulink.BlockDiagram.copyContentsToSubSystem(refMdls{i,1},'null_model_with_subsys/null_subsystem')
    RepNames=replace_block(sys,'Handle',get_param(mdlBlks{i,1},'Handle'),'null_model_with_subsys/null_subsystem','noprompt');
    Simulink.SubSystem.deleteContents('null_model_with_subsys/null_subsystem')
    bdclose(refMdls{i,1});
    disp(['The ' num2str(i) '/' num2str(num_refMdls) ' model is converted into subsystem.'])
    disp(['The converted reference model is ' refMdls{i,1}])
end
bdclose('null_model_with_sub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