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开关电源

楼主(2021-02-25):
最近使用LM5085做DC-DC降压开关电源,输入Vin 24V,输出电压Vout 14V/5A,调式阶段有如下现象,当输出3A的时候,电压直接为0;这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应该是触发到限流了吧

网友:
    是不是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

网友:
    散热 没问题吧

网友:
    之前项目遇到过因为温度过高,影响电感的性能。加风扇散热或者换额定电流更高的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1. 3A负载输出电压为0什么意思,负载是一次性加到3A还是逐渐加到3A?输出电压为0是每次必然出现还是偶尔现象?
2. 这个设计mos上串联一个电阻,是用来控制mos过流的吗?这个电阻是推荐电路给的还是你们应用上有需求自己弄的?
    3. 输出电感上的阻容网络是推荐给的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这个对buck工作影响不好说。(至少我看到的关于buck拓扑介绍的资料上都没这部分电路)
4. 最后,你们应用才5A,选这个方案出于什么考虑(这个片子可以说就是一个pwm控制器)。目前市面上输出5A、内部集成mos的buck方案应该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1.检查下负载
    2.检查电流反馈
3.检查下MOS和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
    建議檢查一下芯片限流設置端ADJ線路上RC的取值是否符合需求,根據公式,你需要得到5A的電流,電阻最好還是取2K以上,然後再看看你用的MOS、穩壓二極管參數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