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覆铜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1-02-25):
pads覆铜时总是出现这个错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不是有提示吗,尝试减少覆铜的宽度试试

网友:
    按提示修改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操作步骤如下:工具-选项-覆铜平面-灌注-平滑半径-改为0.0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