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各种方式分类

楼主(2021-02-25):
一、按照连接方式分类

射频或微波功率计按照在测试系统中的连接方式不同,又可分为:终端式和通过式两种。

终端式功率计把功率计探头作为测试系统的终端负载,功率计吸收全部待测功率,由功率指示器直接读取功率值。由于需要吸收全部入射功率,终端式功率计常用于测试小信号。

终端式功率计有如下特点:

(1)在常见的射频和微波功率测量仪器中,终端式功率计的幅度测量精度是最高的,超越了频谱仪或者信号分析仪,典型测量精度可以达到±1.6%.

(2)不能测量大功率。通常上限为+20dBm,下限为-60dBm左右。

(3)可以测量各种调制信号的平均功率、峰值功率、突发功率等。

通过式功率计,它是利用某种耦合装置,如定向耦合器、耦合环、探针等从传输的功率中按一定的比例耦合出一部分功率,送入功率计度量,传输的总功率等于功率计指示值乘以比例系数。通过式功率计的业内先驱是Bird,射频微波的老人应该都知道。下图就是典型的通过式功率计的原理框图:

通过式功率计的主要特点

(1)通过式功率计具有大功率测量能力。理论上来说,只要传输线可以通过的功率,通过式功率计都可以测量。所以广电上动辄上千瓦的功率,都是由通过式功率计来测量的。

(2)通过式功率计很难做到宽带,这是由于里面的定向耦合器的限制。

(3)由于定向耦合器的耦合度存在,通过式功率计不能用于太小的功率测量。这个和终端式功率计正好各有所长。

网友:
通过式功率计的业内先驱是Bird

网友:
    功率计按照连接方式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