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中怎么求余数?

楼主(2021-02-25):
求助:matlab中怎么求余数?

网友:
    不会,但是感觉应该有相应的函数

网友:
    应该是有函数的

网友:
    mod和rem求余数,help一下区别可以取整:
fix向零方向取整
floor不大于自变量的最大整数
ceil不小于自变量的最小整数
round四舍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