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磁变压器的作用_励磁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21-02-25):
励磁变压器的作用

1.提高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能力

电力系统无论受到任何扰动,通过调节同步电机的励磁,使系统稳定运行的能力有所提高。当电力系统受到小干扰或大干扰,导致同步电机转速出现小的或者大的变速状态,使静稳定性或动稳定性亦或暂态稳定性将受到不利的影响。这时,励磁控制将使这种影响得到抑制或消除,保持同步电机的同步稳定。

2.维持电力系统的电压水平

发电机的内电势Eq与发电机端电压U、发电机的负载电流I及发电机电抗x的关系可由如下公式表示:.Eq=U+jIx注:Eq、U、I为向量当电网的负载增大时,亦即发电机电流I增大。从公式中可看出,如Eq不变,则发电机端电压U下降。如装有励磁调节器,则励磁电流(即转子电流)可随负载的增加而增加,亦即eq增加而使发电机端电压U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相反,在发电机甩负荷后,自动励磁调节器可以及时减少励磁电流以限制机端电压不致过份升高。自动调节发电机的励磁,可以维持供电系统的无功功率或功率因数保持恒定。电压恒定是供电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3.提高发电机功率极限和电力系统传输功率的能力

4.改善电力系统及同步发电机的运行状态:

●提高继电保护装置的可靠性;

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通过调节励磁(强励),使短路电流衰减得很慢,甚至不衰减。这就保证了短路电流使继电保护装置在整定值及时间内准确可靠地动作。

●平衡并网运行时各台发电机之间无功功率,使之合理分担系统所需无功;。当系统短路故障消除,自动调节励磁使其加快系统电压恢复;

●通过控制励磁,除保持同步发电机的恒压运行外,还可以使系统作恒无功或恒功率因数运行,以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性。

5.对同步电动机的励磁调节器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适应同步电动机在“起动”、“投励”及“牵入同步”过程的不同阶段内,按需对励磁自动调节;

●当同步电动机或调相机对系统作无功补偿运行时,调节励磁应使电机对系统具有较好的无功补偿效果和一定的进相能力;

●根据机械负载性质不同、负载的轻重不同,励磁调节器应具有灵活的运行方式,确保供电系统的节能。效果。

励磁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的区别

励磁变压器是一种为发电机励磁系统提供三相交流励磁电源的设备。由于发电机出口端的电压较高,而励磁系统额定电压较低,因此不能直接连到发电机的出口端,这时就需要一个降压变压器,而这个降压变压器就是励磁变压器。

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励磁变压器的变比更大,抗过载能力更强,是一个要求更苛刻的变压器,它可以用于其它变压器的场合,但是不能随便被普通的变压器所替换。

网友:
通过控制励磁,除保持同步发电机的恒压运行外,还可以使系统作恒无功或恒功率因数运行,以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