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仿真时同轴馈电的同轴要不要画出来?

楼主(2021-02-25):
HFSS仿真时同轴馈电的同轴要不要画出来?
full book 上面的同轴馈电的例子是画出来的,
仿真中发现:同轴画的长度不同,仿真结果不同;同时和不加同轴直接加port的结果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同轴到底要不要画出来,如果画出来,取多长?这时仿真结果才能保持不变。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要看实物是什么样的。
实物如果有同轴,那就画出同轴。
仿真结果不同,都是有原因的,一定可以解释清楚。
建议楼主贴出实物图和模型图,让群里高手看看。

网友:
仿真永远是和使用实际情况相切合,切合度越高则越准确。考虑实际使用,采用和实际匹配值则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