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2-25):
输出电容和输出电感的选择应该根据负载的供电需求确定,那对于 L 和 C 值都应该按照datasheet 上的确定的公式套用吗?如果按照公式推算出来的值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来更换呢?

网友:
不同拓朴的输出扼流圈及输出滤波电容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应该按自己所选的电路结构选择合适的计算公式。

网友:
输出电容的大小主要由输出纹波电压要抑制为几毫伏决定。

网友:
这就要计算出 ESR,然后可按厂家提供的 DATASHEET 选择。但选电容时还要考虑负载的变化、电流变化范围、输出电感感量等等,因为它们会使电容特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