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采样

楼主(2021-02-25):
上篇(对离散序列的傅里叶分析大总结(一))的最后讨论了有限长序列与周期序列之间的关系,首先给出了有限长序列以及由其构成的周期序列之间的关系,具体参看,得出的结论是:

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讨论了非周期序列与周期序列之间的更一般的关系:

先给出非周期有限长序列以及其DTFT,然后对其傅里叶变换(DTFT)进行等间隔采样,等间隔采样后的序列的逆变换对应的序列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有限长序列的周期延拓?

看下面的分析:

可见,是一个周期延拓关系,延拓周期为N。

有意义的举例讨论:
下面再给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讨论:

情形一:
在下图中,x[n]是长度为9的序列,对其进行傅里叶变换(DTFT)得到 ,对 进行等间隔采样,间隔为 ,取N=12,也就是间隔为 ,得到采样后的序列为 ,该序列对应的时域波形为 下图(b),也就是对x[n]的周期延拓,周期为12。

情形二:
同样是这个有限长序列x[n]:

当N=7的时候,对应的 为:

可见,发生了混叠现象。

下面对其进行解释:

情形一的情况, 的一个周期是x[n],这是没有发生混叠的情况,但对于情形二, 的一个周期就不再等于x[n]了,这是由于时域波形x[n]周期延拓后发生了混叠。

尽管如此,下式依然成立:

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 的DFS系数都是x[n]的傅里叶变换在频率 整数倍的等间隔点上的采样值。

对于情形一,原来的序列x[n]可以从 中抽取一个周期而恢复。

同样,傅里叶变换 也可以从频率上以 等间隔地采样来恢复。

与之相反,对于情形二,x[n]不能用取出 的一个周期的方法来恢复。

类似地,如果采样间隔只有 也不能由它的采样来恢复。

实际上,情形一说明的情况是,已经用足够小的间隔(在频率上)对x[n]的傅里叶变换采样,以便能够由这些样本来恢复该变换。而情形二,表示一种对傅里叶变换欠采样的情况。

在欠采样的情况下, 的一个周期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是时域产生混叠的一种形式。

显然,只要 为有限长,时域混叠就可以避免,正如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只要是带宽有限的,其频域混叠也可以避免。

最重要的结论: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出:

重磅内容:

在推导、讨论和应用DFT时,我们应该始终记住:通过傅里叶变换的采样值来表示,实际上是利用一个周期序列来表示有限长序列,该周期序列的一个周期正是要表示的有限长序列。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