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无线模块的PCB 为何是波浪状(邮票孔)

楼主(2021-02-25):
1, 如下图, 一个无线模组.
2, 我的问题, 为何它的PCB 是波浪状的呢?
3, 设计成那样的邮票孔的原因是什么, (成本? 造型? 特殊功能?), 好处又是什么呢?
4, 那样的邮票孔, 如果是电气功能需要, 是否有行业规范. 或者应该 follow 什么样的规则?
以上, 谢谢!

Module_Top

Module_Top

Module_Bottom

Module_Bottom

网友:
    波浪状应该是起信号延时的作用吧!

网友:
    方便焊接吧。

网友:
    模块都是用的这种邮票孔,一直都感觉是焊接到底板上更牢固,因为孔里会怕锡上来。没仔细考虑更多用处

网友:
    半孔工艺,提高焊点的可靠性吧(个人觉得是利用液体的表面张力让融化的锡量集中在本焊盘区域,加强焊点并减少连焊)。

网友(点评):
Topwon 对半孔工艺是否有深入了解呢? 特别是工艺规范? 谢谢!

网友:
    贴在你的主板上, 焊接用

网友:
    抛砖引玉

    Thank you, Topwon! 1, 附件说了一些工艺细节, 长见识了! 2,但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半孔呢, 我的意思, 全孔有什么不好吗? 3, 另外PCB 直接焊在另一个PCB上吗? 还是把半孔插在引脚上? 4

网友:
像贴片元件一样直接用回流焊把半孔模块焊接到底板上。

网友(点评):
大开眼界. 这属于SMT还是DIP焊接工艺? 我看像是手焊. 焊接之前,模块靠什么定位? 为何不把小模块直接集成在'大模块'上? 或者改用connector连接有什么不好呢? 谢谢Topwon!

网友A:
    半孔工艺,楼主了解下拼版,邮票孔是一个板子上掰成两边造成的

网友:
    便于焊接,并考虑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点评):
这里还有信号完整性的事!? 可否深入说说?谢谢!

网友:
    增大焊接面积,信号完整性

网友B:
    1、可以直接贴片焊接,方便用户集成;
    2、焊接可靠,回流焊一次完成,生产效率更高;
3、在PCB上,半孔工艺相对较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1, 直接贴片? 锡膏是怎么刷上去的呢? 2, 走回流工艺? 如何能精准放置模块呢?机械手臂能吸起来吗? 手工的话, 精准度有保障? 3, 这个较容易理解. 谢谢! seewolf

网友:
    邮票孔好分板肯定是做成邮票孔的主要原因。至于孔和孔之间的间距、大小、焊盘等应该是在满足焊接条件的情况下,看你的PCB加工厂的工艺能做成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孔工艺,楼主了解下拼版,邮票孔是一个板子上掰成两边造成的

拼版工艺用的邮票孔分板后形成的半孔,与这个半孔焊盘还是不同的。。。。前者只要在制板完成后简单地钻孔加Vcut就可以了,而半孔焊盘就复杂多了,所以用到半孔焊盘的PCB一般要加钱和不做快速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可以直接贴片焊接,方便用户集成;
2、焊接可靠,回流焊一次完成,生产效率更高;
3、在PCB上,半孔工 ...

    回复如下:
1、直接贴片即可,在承载模块的PCB上做封装和焊盘,根据焊盘刷锡膏就好。你就当做一个电子器件对待即可;
    2、可以直接贴片的,用不同的吸嘴即可。调整好吸力,通过PCB坐标进行定位。不建议使用手工方式;

网友:
    类比一下QFN封装就好了,侧面孔壁上锡

网友:
眾多網友的陳述是接近了,追根究底跟印刷電路板的製造工藝有較大的關係。

你可以想一下,假如你想在載板 PCB 側面電鍍作為管腳,有什麼方法最便宜、最簡單、最快速能達到?

你不偷點雞的話,會整死板廠。

网友(点评):
谢谢,超级!跃然说的好隐晦. 新的问题,: 为何不把相应的模块直接集成到母板上呢? 此方案并没有面积上的优势. 另外屏蔽照的价格 在什么区间?

网友:
    方便焊接,好实现

网友:
    在一个触控一体机的板子上看到的WIFI模块也是这种,感觉焊接只是一方面吧,不知道跟信号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半孔Castellated Hole)載板的好處
    • 印刷電路板製程,要讓側面能吃錫是很難處理的。藉由導通孔Through Hole)剖半的製作方式,讓生產變得簡單、便宜。
    • 現在的 IC 動不動就 CSP 或 BGA 封裝,透過半孔Castellated Hole)載板讓接點變大、腳距變寬,容易焊接使生產良率大幅提升,連低階的打件廠都能勝任。
    • 射頻(RF)電路模組化後,供應商能單獨申請模組認證,終端設計者無須具備太多額外的能力及知識,專業分工更利於產業發展。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1, 还是不明白,为何一定要侧面吃锡. 2,以前在台资企业,对第2点嗤之以鼻,如今落入民企, 稍有体会. 真的有机器不能贴IC的!!! 3, 听群一席话, 胜读10天书. 想起6冠王瓜迪

网友:
回覆問題 4!

板廠因製程能力不同,各家建議值可能略有出入。

网友:
回覆問題 4!

板廠因製程能力不同,各家建議值可能略有出入。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1, 真是详细. 2, 以上是某板厂的建议?还是IPC的规范. 如果是规范, 出自哪个? 3751C? 3, 自以为,对PCB的各种工艺很了解, 现在看来, 还需要努力. 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获

网友:
    菜英文補救教學
半孔Castellated Hole)的英文稱呼
    • Semi-Plated Hole 半電鍍孔
    • Plated Half-Hole 電鍍半孔
    • Castellated Hole 城堡狀孔洞
    • Castellation 城堡狀結構
    • Castellated Edge 城堡狀邊緣
    • Castellated Electrode 城堡狀電極

    單字註解:
Castellated [ 'kæstә,letɪd ] 類似城堡的構造

网友:
菜英文補救教學
半孔Castellated Hole)的英文稱呼
  • Semi-Plated Hole 半電鍍孔
  • Plated Half-Hole 電鍍半孔
  • Castellated Hole 城堡狀孔洞
  • Castellation 城堡狀結構
  • Castellated Edge 城堡狀邊緣
  • Castellated Electrode 城堡狀電極

單字註解:
Castellated [ 'kæstә,letɪd ] 類似城堡的構造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Thank you for sharing all the date you have. Though my English is fare enough for my daily work, it still help me much!

网友:
    半孔聯板排版參考

网友:
半孔聯板排版參考

谢谢分享!: 4.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4 支持!: 5
1, 图片有点模糊. 2,是因为论坛附件的大小吗, 还是保密的需要? 3, 这个版块, 幸亏有你. 才有这么热的人气, 有这么精彩, 精准的回复.

网友:
    我那边厂家都没有加工过这种工艺,现在很多核心板都是这种工艺,我以为已经很普及了,现在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夹具。

网友C:
    有一个核心板上面的说明,居然建议人工焊接,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核心板上面的说明,居然建议人工焊接,真是醉了

如果核心板上有些器件对温度比较敏感或者对过炉次数限制要求比较高的话,要求在PCBA的最后工序再去做手工焊接还真有可能。毕竟核心板在制作过程中已经过了至少一次回流焊,如果在用户板上再过一次回流焊+一次波峰焊的话,有可能会影响产品质量。

网友:
    1、节约设计成本和空间,减少连接器。2、邮票孔方便SMT贴装。3、不同厂商模块引脚兼容

网友:
  • 半孔載板的作法,就我所知沒有規範,純粹看各板廠的工藝能力。那個很詳細的建議圖,是某家板廠提供的。我也看過其它不同尺寸的建議值。唯一較統一的是,半孔大小大家都建議大於 0.6mm。
  • 載板排版照片是我網路上找的,只是讓樓主看一下,一般人家是怎麼排的。

网友:
方便调试集成,立创做半孔要加钱

网友:
1, 还是不明白,为何一定要侧面吃锡?
側面吃錫好處很多。
  • 側面吃錫銲接較確實。
  • 側面吃錫容易判別是否有空銲,只有底面吃錫需要爺克死光X-Ray)檢視。

這個道理和 DFN 或 QFN 封裝是相同的,我有一個師傅的文檔給您參考。

DFN 和 QFN 封裝銲接允收標準.pdf

网友D:
自以为,对 PCB 的各种工艺很了解,现在看来,还需要努力,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获取?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菜英文補救教學」的重要性,即便要上國外網站搜,也總得知道該搜什麼東西。

我講一個自身的經歷給你聽!

蛇線的走法有何規定一直不是很清楚,網路上查詢 Snake Trace 或 Snake Routing 得到的資料也非常有限。

在偶然的機會中發現,「蛇線」的英文其實是叫 Serpentine Trace 或 Serpentine Routing,不是什麼 Snake Trace 或 Snake Routing。

附註:
serpentine【′sɝpəntin】蜿蜒的、彎彎曲曲的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只可惜, 现在身在 '民企'. 曾经,在美资公司工作的我, 总有一种英语'太好', 我指好过头的错觉. 一种独孤求败的感觉. 听起来像吹虚. 其实也是实事. 经常被同事问:impor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菜英文補救教學」的重要性,即便要上國外網站搜,也總得知道該搜什麼東西。

    八卦一下,狗版主现在是在大陆还是宝岛?家里有没有备红旗啊?。。。。。

    紅旗沒有、鳳梨倒是挺多的。^_^
    飛彈和子彈不長眼啊~別以為插了旗子就沒事。戰爭片看多了,總會幻想自己是藍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