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浪涌抑制电路

楼主(2021-02-26):
    采用NTC抑制开机浪涌电流,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关断电源重启后,NTC还没有完全冷却,就起不到抑制浪涌的作用,这个缺陷应该如何弥补呢?

网友:
    想不出来。干脆用防浪涌管吧

网友A:
    不在乎成本的话,加多一个继电器,在正常工作后用继电器短路掉NTC让其散热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成本的话,加多一个继电器,在正常工作后用继电器短路掉NTC让其散热降温。。。。。

    增加一个继电器的话,其实就没必要用功率NTC了,一个普通电阻就行了。

楼主:
    把继电器触点并在电阻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