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编译原理图时报错hasonlyonepin?

楼主(2021-02-26):
    一直提示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A1和7脚那块没有连接上吧

网友:
    反正就是这根线上的问题,再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报错是很常见的,只要确认原理图绘制没有问题是可以忽略报错的

网友:
    1、提醒你这个网络只在这个元件引脚用到;
2、确认没有问题,可以设置一下,在CPB项目属性里,将“nets witn only one pin”后面的报错模式修改一下就好!

网友:
    坐标轴电点不在中心

网友:
    Edit:Align:Align.To.Grid

网友:
    先全部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