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响电源的高速脉冲串有什么好的抑制方案或者成比较系统的处理方法吗?

楼主(2021-02-26):
对影响电源的高速脉冲串有什么好的抑制方案或者成比较系统的处理方法吗?

网友:
    对这种不懂,还忘看到处理意见

网友:
    好想有个什么抑制器的器件

网友:
    所谓的高速脉冲串,无非就是不同频率的干扰信号,采用不同值的电容退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