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安装ubuntu12.04成功后系统无法启动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1-02-26):
U盘安装Ubuntu 12.04成功后系统无法启动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现象:
  下载好镜像文件,用Universal-USB-Installer-1.9.0.2加载镜像制作启动U盘,从U盘启动装好了Ubuntu,重启后居然无法启动,只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

原因和解决办法,如下:

     原因:使用U盘引导安装默认会把grub引导程序写入U盘的mbr扇区。

     解决办法:用U盘启动盘进入系统,在命令行终端敲入如下命令把grub安装到硬盘中(这里的/dev/***是你的Ubuntu安装的位置)。

     sudo update-grub

     sudo grub-install /dev/sda

     重启之后可以进入系统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