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

楼主(2021-02-26):
最近设计了一款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加纯阻性负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负载变压器就不行了,导通角不断变大的过程中烧保险丝变压器次级加负载没问题,不加负载就会烧保险,这是为什么?求助大神,感谢!

网友A:
R9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那个是采样电阻

网友:
变压器是何种形式的?容量同双相晶闸管参数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