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GM3002单刀双掷开关工作原理

楼主(2021-02-26):
各位大大好,我是一个小菜鸟,对照开关的芯片手册看不明白工作原理,特来请教。
芯片手册配置参数如下:

我理解的是,in1输入为0时,打开NC这组串口信号,in2输入为1时,打开NO这组串口。通过控制in1和in2在0和1之间变化可以切换NC和NO。

但是,我看到原理图是这么设计的

In1直接接地了,那就是一直为0?那NC不就是一直关闭吗?还怎么实现串口切换?
下面就更离谱了,两个直接接到一起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当控制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但同时还接了地,那么此时信号是1还是0?

网友:
    人家不是直接接地的好吧,明明有个10K的电阻

网友A:
    in1控制nc1和no1,in2控制nc2和no2。
    nc和no可以这样理解:normal connecct(常闭),normal open(常开)。
至于原理图怎么搞,实际应用中可能有不同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1控制nc1和no1,in2控制nc2和no2。
    nc和no可以这样理解:normal connecct(常闭),normal open(常开) ...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