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PADS VX2.4,打开PADS Layout提示脚本错误

楼主(2021-02-26):
刚刚安装了pads VX2.4,Router和Logic都没问题,可以正常打开。但是打开PADS Layout提示脚本错误,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帮助选项下面有个欢迎界面,勾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助选项下面有个欢迎界面,勾上就行了

不是勾上,是勾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