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电子元器件损坏后有哪些表现?

楼主(2021-02-26):
各电子元器件损坏后有哪些表现?

网友:
    阻值不正确

网友:
    过压损坏的元件外观看不出明显的变化,只是参数全变了。

网友:
    过流损坏的元件表面温度很高,有裂纹、变色、小坑等明显变化。严重时元件周围的线路板变黄、变黑.常用电子元器件在外表看上去无异常时可以用数字万用表做一些简单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