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焊接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2-26):
    在安装霍尔元件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它的焊接问题,让霍尔元件的焊脚松动或者虚焊脱落时,它所在的电子电路就很容易发生故障,机器会因为此电路故障而出现不运转或者失控的情况,严重时会发生一系列的故障问题,损坏电子元件。

保证静电防护措施

    1. 焊接前测试人员需要做好防静电的措施,穿上无静电的衣服,防止产生静电。可以在手腕上或脚上带上一只金属环与地线相接,这样可以很快的消除静电。

2. 焊接前应保证工台的金属部分接地,防止在取霍尔元件的时候出现短路情况,造成霍尔元件的损坏。

    3. 因为无法确定静电的高低电压,其所带的电荷大也无法确定,虽然静电不一定损坏每一只霍尔元件,但它们在经过放电后,可能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而造成在以后再电路工作中出现问题。

4. 焊接时电烙铁必须接上地线,保证电烙铁不漏电。

5. 所有的设备都需要接地,检测设备是否存在漏电情况,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开始工作。

6. 在焊接时要使用优质低温焊料,焊接时间不超过3秒,温度不要超过300。

7. 印制电路板和霍尔器件引脚需要严格清洗,以使它们在焊料中具有良好的润湿性。

    8. 在测试时要求使用具有低输出阻抗和高负载能力的恒压源。

    9. 在测试系统中,要增加保护电路,以吸收外部电路的影响和起伏。

    10. 在测试过程中,霍尔器件应插拔,电源开关不应打开或关闭,因为在电源质量不太好的情况下,当电源开关打开或关闭时,会出现瞬时高压脉冲,足以烧毁霍尔器件或对霍尔器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

    11. 根据某些稳流电源的测量结果,每当开关电源输出3V直流电压时,仍可从存储示波器上观察到15-30V的电压脉冲,这对器件是一大威胁。

    12. 这种电脉冲是在反复切换220V交流电源时,由不同的电动势引起的。

13. 被测设备应储存在接地金属盒或抗静电塑料袋。

网友:
    防止在取霍尔元件的时候出现短路情况,造成霍尔元件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