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单片式BGA芯片的返修注意事项和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2-26):
大型单片式BGA芯片的返修注意事项和方法有哪些?

网友:
    注意温度的设定

网友:
    一定要采用BGA专用喷咀,不要大面积乱吹

网友:
    要采用上下同时加热办法消除和减小受热应力

网友(2021-05-24):
    使用BGA返修台拆焊的方法说明:

    1、返修的准备工作:针对要返修的BGA芯片,确定使用的风嘴吸嘴。

2、设好拆焊温度,并储存起来,以便以后返修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
    3、在触摸屏界面上切换到拆下模式,点击返修键,加热头会自动下来给BGA芯片加热。

4、待返修台温度曲线走完,吸嘴会自动吸起BGA芯片,接着贴装头会吸着BGA上升到初始位置。操作者用料盒接BGA芯片即可。拆焊完成。
    这就是使用BGA返修台拆焊的方法。贴装焊接,加焊的使用方法也不难。一般厂家都会配有说明书,跟着说明书操作就好了像德正智能bga返修台通常都有技术人员上门指导教学。总结:勤练习多思考,你就会发现BGA返修台使用方法是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