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DES串行接口测试点

楼主(2021-02-26):
    之前做serdes这一块从来没有加过测试点,因为担心引入stub,今天力科的人来讲解他们的协议分析仪,在高速信号耦合电容的位置加了测试点,通过差分探头焊接在测试点上,询问他们关于增加STUB的事也没有具体回答,只是说后续用的时候联系他们的FAE,想问问有没有大牛清楚这一块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電容的pad 設計大一點點 可以讓探棒焊接就好內層部分只能放生,因為如果刻意去留測試點  那就真的有stu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的pad 設計大一點點 可以讓探棒焊接就好內層部分只能放生,因為如果刻意去留測試點  那就真的有stub了

嗯,他们今天来主要是推广协议分析仪的,对于这个问题语焉不详,没有正面回答,如果只是针对耦合电容的焊盘做的很小的改动,这样倒是能理解,回头找他们相应的技术支持再问问

网友B:
    2.5G以上一般不加,其实你不管是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想看波形和眼图都可以放在焊盘测。拉线加测试点肯定对信号质量有影响。
serdes阻抗匹配好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G以上一般不加,其实你不管是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想看波形和眼图都可以放在焊盘测。拉线加测试点肯定 ...

    嗯,之前都是在耦合电容上测,听他们说的拉测试点觉得有点疑惑,高速口就连打孔都需要做背钻,怎么可能允许拉测试点,也因为对方觉得我们是小公司,随口敷衍一下就行了,小客户太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