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 DC-DC 变压器的热损,在设计变压器时应注意那些问题?对变压器的外围电路...

楼主(2021-02-26):
如何减小 DC-DC 变压器的热损,在设计变压器时应注意那些问题?对变压器的外围电路有何要求?

网友:
应遵循磁通复位的原则

网友:
设计变压器无非要选择磁芯规格及尺寸、计算占空比、磁感应增量、原、副边的匝数

网友:
在实验中校对最坏情况下的磁饱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