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中应用到的传感器?

楼主(2021-02-26):
传感器(英文名称:transducer/sensor)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

传感器的特点包括:微型化、数字化、智能化、多功能化、系统化、网络化。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传感器的存在和发展,让物体有了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官,让物体慢慢变得活了起来。通常根据其基本感知功能分为热敏元件、光敏元件、气敏元件、力敏元件、磁敏元件、湿敏元件、声敏元件、放射线敏感元件、色敏元件和味敏元件等十大类。

那贴片机中又有哪些传感器?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一、位置传感器

印制板的传输定位包括PCB的计数,贴片头和工作台运动的实时检测,辅助机构的运动等,都对位置有严格要求,这些位置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位置传感器来实现。

二、图像传感器

贴片机工作状态实时显示,主要采用CCD图像传感器,它能采集各种所需的图像信号,包括PCB位置、器件尺寸、并传输给计算机分析处理,使贴片头完成调整与贴片工作。

三、压力传感器

贴片机中,包括各种气缸和真空发生器,均对空气压力有一定的要求,低于贴片机要求的压力时,就不能正常运转 ,压力传感器始终监视着压力的变化,一但异常,立即报警,提醒操作者及时处理。

四、负压传感器

贴片机的吸嘴靠负压吸取元件,它由负压发生器和真空传感器组成。当负压不够,会吸不住元器件,供料器没有元器件或元件卡在料包中不能被吸起时,吸嘴将吸不到元器件,这些情况出现会影响贴片机正常工作。而负压传感器始终监视着负压变化,出现吸取不到或者吸不住元器件的情况时,它能及时报警,提醒操作者更换供料器或检查吸嘴负压系统是否堵塞。

五、元器件检查用传感器

元件的检查包括供料器供料以及元件的型号与精度检查,过去只运用于高端贴片机中,现在在通用贴片机中也普遍采用,它可以有效地预防元件误贴、错贴或工作不正常。

六、激光传感器

激光已广泛地应用在贴片机上,它能帮助判断器件引脚的共面性,贴片机当被测器件运行到激光传感器的监测位置时,激光发出额光束照射到IC引脚并反射到激光读取器上,若反射回来的光束长度同发射光束相同,则器件共面性相同,当不相同时,则由于引脚上翘,使反射光速变长,激光传感器从而识别出该器件引脚有缺陷。同样,激光传感器还能识别器件高度,这样能缩短生产预备时间。

七、区域传感器

贴片机在工作时,为了贴片头安全运行,通常在贴片头的运动区域设有传感器,运用光电原理监控运行空间,以防外来物体带来伤害。

八、贴片头压力传感器

       随着贴片速度与精度的提高,贴片头将元件放在PCB上的“压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Z轴软着陆功能”。它能通过压力传感器及伺服电机的负载特性来实现。当元件放置到PCB上瞬间会收到震动,其震动力能及时传送到控制系统,通过控制系统的调控再反馈到贴片头,从实现Z轴软着陆功能。该功能的贴片头在工作时,平稳轻巧,若进步观察,则元件两端浸在焊膏中深度大体相同,这对防止出现“立碑”等焊接缺陷非常有利。不带压力传感器的贴片头,则会出现错位以及飞片现象。

网友:
    贴片机中应用到的传感器

网友:
    贴片机中有这么多传感器呀